VF0报SC1?

楼主(2015-10-23):
VF0报SC1?

网友A:
输出部没有接线,检查周围温度和风扇,延迟加速时间

网友B(2016-09-07):
竟在这里胡扯蛋,VFO启动显示SC1 是过电流,和输出接不接马达没关系,和什么温度风扇,有什么关系,VFO有很多功率,0.4-0.75KW 220V的有风扇吗。坚持加减速时间?启动瞬间报警和加减速度时间有关系吗。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C(2016-11-14):
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或者是IGBT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