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LC的PWM信号控制VF0调速,PLC设定的频率与变频器上的频率不一致,变频器上的频率始终高于PLC设定的0.8Hz,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23):
通过PLC的PWM信号控制VF0调速,PLC设定的频率与变频器上的频率不一致,变频器上的频率始终高于PLC设定的0.8Hz,应如何处理?

网友A:
使用PWM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时,有时会有受器件特性的影响产生一点误差。解决办法:VF0能够接收的PWM信号的周期范围是0.9~1100ms。 建议选择PWM信号周期在VF0可接收范围中段的周期,精确度会高一点。 尽量PLC发出PWM信号的周期和变频器的周期设定为一致。     可以通过实测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