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740-0.75kw变频器控制0.55kw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机有啸叫,摩擦响声。

楼主(2015-10-23):
三菱FR740-0.75kw变频器控制0.55kw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机有啸叫,摩擦响声。

新变频器,我上电后设置P1频率上限为50HZ,P2频率下限为0HZ ,P3电机频率5OHZ,P9电流为1.56A。 其他的也没设什么了,我用PU模式JOG点动试机,有啸叫摩擦声音。

我我的启动是RM外部控制,我把P79设为3,用外部启动时还是这样的情况,有啸叫摩擦的声音。 请问各位同仁们,遇到 过这种情况吗?另外,直接用三相电带电机没有一点声音,经过变频器之后就会啸叫。

另外我都是在50HZ下试车的。在啸叫时的电流为1.6A左右,电压为430V左右。 大家分析一下原因吧,谢谢了。 我这还有个伺服驱动器要设置,昨天上电试试,空载都有啸叫呀,真不知道为什么呀。。。

网友A:
把参数恢复出厂值,重设相关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参数恢复出厂值,重设相关参数试试!

不行的,重新初始化了也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把参数恢复出厂值,重设...

建议楼主换一个电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把参数恢复出厂值,重设... 内容的回复!建议楼主换一个电机试一试

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调参数72PWM载波频率,把这个参数调到15效果最好了,基本上和正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