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二次主要电气设备

楼主(2015-10-23):
根据发电厂和变电站电能的生产、变压、输送、分配和使用的安全、优质、可靠以及经济运行的要求,主要有下列电气设备。

  1.一次设备
  直接参与生产、输送和分配电能的电气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它通常包括以下5类。
  (1)能量转换设备
  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等属此类.其中的发电机和主变压器是电站的心脏,简称主机和主变。
  (2)开关设备
  这类电器用于电路的接通和开断。当电路中通过电流、尤其通进很大的短路电流时,要开断电路很不容易,需要具备足够的灭弧能力。按作用及结构特点,开关电器又分为以下几种。
  1)断路器。不仅能接通和开断正常的负荷电流,也能关合和开断短路电流。它是作用最重要、构造最复杂、功能最完善的开关电器。
  2)熔断器。不能接通和开断负荷电流,它被设置在电路中专用于开断故障短路电流,切除故障回路.
  3)负荷开关。允许带负荷接通和开断电路,但其灭弧能力有限,不足以开断短路电流。将负荷开关和熔断器串联在电路中便大体上相当于断路器的功能。
  4)隔离开关。主要用于设备或电路检修时隔离电源,造成一个可见的、足够的空气间距。
  断路器和熔断器都能在其电路故障时开断一定的短路电流以切除故障电路,故称为保护电器。断路器和负荷开关能接通和开断一定的负荷电流,称为操作电器。隔离开关因没有灭弧能力,不能开断负荷电流。若在负荷电流下错误地切开隔离开关,叫做带负荷拉闸,会引起电弧短路,是一种严重的误操作,要尽量避免.
  (3)载流导体
  该类设备有母线、绝缘子和电缆等,用于电气设备或装置间的连接,通过强电流,传递功率。母线是裸导体,需要用绝缘子支持和绝缘。电缆是绝缘导体,并具有密封的封包层以保护绝缘层,外面还有恺装或塑料护套以保护封包。
  (4)互感器
  互感器分为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等,分别将一次侧的高电压或大电流按变比转变为二次侧的低电压或小电流,以供给二次回路的测量仪表和继电器.
  (5)电抗器和避雷器
  电抗器主要用于限制电路中的短路电流,避雷器则用于限制电气设备的过电压。

  2.二次设备
  对电气一次设备的工作状况进行监测、控制和保护的辅助性电气设备称为二次设备.例如各种电气仪表,继电器,自动控制设备,信号及控制电缆等。二次设备不直接参与电能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但对保证主体设备的正常、有序地工作和发摔其运行经济效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次设备主要用于高电压、强电流回路,二次设备则用在低电压、小电流回路。但一次设备中的小容量用电设备也多为低电压.有些设备类别一次和二次都有,例如熔断器、负荷开关、母线、电缆等,名字相同,原理也相近,但实物结构大有差异。部分低压设备与高压设备属于同一类别,在电路中的作用基本相同,但名字不同,如低压断路器叫自动开关,隔离开关也叫闸刀开关。至于常见的低压胶盖开关、钢壳开关、转换开关、接触器等,都属于负荷开关这一类别,只是某些开关增多了一些功能。例如有的转换开关可以切换电源、接触器便于远方和自动控制等。

网友A:
赞一个,学到了!总结的都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