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8X与VF8Z系列变频器的主板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15-10-24):
VF8X与VF8Z系列变频器的主板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A(2016-09-07):
7.5KW以下的怎么不可以,完全可以替代只要功率一样,形状大小一样是完全可以替代的,首先他们的面板是一样的,其次,他们的说明书参数也是一样的。 我替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