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4kW,选用3.7KW的变频器可以吗?

楼主(2015-10-24):
电机4kW,选用3.7KW的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必须采用大于4kW的变频器以确保电机的正常运行。

网友B:
看具体负载而定,负载轻选轻载,负载重选重载。重载比轻载大一个等级

网友C:
不可以!变频器的功率必须等于4KW,或功率等级比4KW高一个等级才可以。

网友D:
只能大一级而不能小,不然变频器会挂

网友E:
风机水泵型负载轻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