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wincc启动过程问题!

楼主(2015-10-24):
我在wincc上遇到个棘手的问题,wincc启动过程出现CCLicenseservice.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用的都是正版的软件和系统,请问是软件授权有期限还是中毒了?

网友A:
授权有期限的话,授权管理器会提示且软件启动会提示,中毒不中毒不确定,应该是破坏了授权服务,大多数这种情况是因为POJIE需要替换了文件导致,既然你说是正版,那么就重新安装WINCC软件,应该可以解决了。

楼主:
回复内容: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我们没权限重新安装wincc,所以才想有什么办法修复,请问如果是硬件狗坏了会这样吗?

引用 网友A:
授权有期限的话,授权管理器会提示且软件启动会提示,中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我们没权限重新安装w...

硬件狗坏的话,WinCC会提示授权问题,而不是程序错误。

如果全部是正版的话,你可以向微软以及西门子提交问题申请,微软一般会解决的,但是微软会要求用户上传关于PC的一些数据信息,如果你的PC上存在非正版的话,请斟酌。

网友B(2015-12-12):
重新安装或者修复试一下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