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定了密码,无法进行参数设定,如何清除密码?

楼主(2015-10-24):
变频器设定了密码,无法进行参数设定,如何清除密码?

网友A:
在变频器停止运行状态下,将面板显示设定为999(VF0系列)或9999(VF100系列),同时按住上键、下键和SET键,即可进入P参数设定模式,进入密码设定参数P65(VF0系列)或P150(VF100系列),将相应参数设定为000(VF0系列)或0000(VF100系列),即清除密码。

网友B:
不同厂家的变频器都有密码设定参数,只要按照说明书把参数修改,存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