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系列PLC485通信请教

楼主(2015-10-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涉及过485通信程序,现在我有一个开发项目是别人用单片机做的产品现在需要我用PLC来控制,但是他的产品只能是用485通信连接,而且我要用PLC来控制他的多台产品,启动,停止,功率调整,要可以分别控制,不是同时控制,他的单片机功率控制是采用二进制。还请各位大哥能赐教,万般感谢,最后能详细一点,或者给个联系方便小弟随时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A:
单片机功率控制,什么意思,看他单片机支持485是标准协议还是自定义的PLC就按照它的来编就是了

网友B:
把协议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C:
是不是应该把所有被控制的对象全都连接到485的两根线上并分别编地址,发送不同的地址命令控制相应的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应该把所有被控制的对象全都连接到485的两根线上并分别编地址,发送不同的地址命令控制相应的对象

我是需要用触摸屏来控制单片机,需要随便控制开关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是不是应该把所有被控制的对象全...

一样的呀。触摸屏上设置按键,对应到程序中就行了

网友D:
重要的是你的单片机的通讯协议是什么,如果是支持MODBUS协议,那么用台达PLC的MODBUS便利指令就可以做,如果是自订协议,那么用RS指令做自由协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