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长期7Hz工作是否可行?

楼主(2015-10-24):
变频器长期7Hz工作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的.但是应注意电机在低频下长期低速运行会产生的过热,应有对应措施.

网友B:
如果是大功率的变频器负载较重时,最好不要这样长期运行!

网友C:
变频器没问题,害怕电机受不了

网友D:
        变频器是可以的,,但是应注意是什么电机,一般异步电机在低频下长期低速运行会产生的过热,应有对应散热风机等等措施,如是伺服电机或是变频电机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