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100外接电位器调转速,对电位器的性能参数有何要求?另外外控如何接线?

楼主(2015-10-24):
VF100外接电位器调转速,对电位器的性能参数有何要求?另外外控如何接线?

网友A:
请选择10kΩ/0.25W以上的电位器;外控接线应根据P003参数的设定值而确定. 详细请参阅用户手册。

网友B:
这个工控小夏什么都问,什么都不懂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控小夏什么都问,什么都不懂么??

我感觉像是在打广告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