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24):
手上有一台雕刻机,现在需要直流电机主轴锁死固定不转,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机械上加刹车,电气加驱动器

楼主:
你好,因为我不是学这块的对电机不怎么了解,请问机械刹车怎么实现,麻烦说的详细点,谢谢

引用 网友A:
机械上加刹车,电气加驱动器

网友B:
1,    直流电机进行电磁制动 !

2, 外加机械电磁抱刹车机构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直流电机进行电磁制动 ! 2, 外加机械电...

你好,我是学计算机的,对电控不怎么熟悉,你能简单的说说这两种方法在电机上怎么实现吗?需要把电机拆开吗?我需要买哪些东西,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因为我不是学这块的对电机不怎么了解,请问机械刹车...

机械刹车有的是电机自带的,有的是可以外部加刹车,具体的要看现场情况

网友C:
电枢短接试试,这是直流电机能耗制动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直流电机进行电磁制动 ! 2, 外加机械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