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及触屏

楼主(2015-10-24):
我有一操做系统,用台达40EH2的PLC 及B07s201的屏。

原来是用XP系统电脑编的程序

其中一个功能是测旋转工件的转速(编码器与工件直联),我们用台达1000线的。,只用A相输入。

PLC计算后,在触屏从PLC中D216直接读出转速,数据在屏程序中设转上为 floating double word,  显示正常,比如8.34rpm, 9.13rpm。

现在换成OMRON的600线的编码器,将程序中编码器的分辩率设定由K100改为K600,其余未动,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触屏上显示的转速成了只有整数位变化,小数位不变化了,如7.00,  8.00 10.00

请各位大侠给帮助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台达的PLC没有用过,但理论上不会呀,改变编码器脉冲数,并不会使计算结果由小数显示变成无小数显示,除非程序其它地方有修改,不然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