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三相异步电机转速,如何调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15-10-24):
知道三相异步电机转速,如何调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A:
电机转速N=60f(变频器频率)/P(电机极数)*(1-S) (S为滑差)

网友B:
不知道你具体讲的是什么意思,楼上的算法就可以

网友C:
张小天正解,磁极对数,频率,转差率调节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