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小车

楼主(2015-10-24):
用PLC控制普通电机带动小行车,要求小车准确停止指定位置,容易实现吗

网友A:
可能效果不是太好,除非有制动。

网友B:
单片机实现更容易,我有同事做过

网友C:
     PLC控制普通电机带动小行车的话,需要高速编码器来定位的话是可以,这样位置可能会准确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实现更容易,我有同事做过

用单片机或者PLC是林外一码事,  精准停止 必须电机带制动,位置控制必须使用编码器或者激光测距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实现更容易,我有同事...

我的同事是打比赛,全国的机器人比赛中,他们就是采用的小车,单片机控制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213255tony  引用 李东泽 ...

电机不带制动,定位开关检测误差大,用单片机就能让他停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能效果不是太好,除非有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