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8Z和VF100的面板是否都可以拆卸远距离安装?两个系列的变频器操作面板能否通用?

楼主(2015-10-24):
VF8Z和VF100的面板是否都可以拆卸远距离安装?两个系列的变频器操作面板能否通用?

网友A:
VF8Z和VF100的面板都可以拆卸进行远距离安装(不超过5m),因操作面板与变频器的连接端口不同,所以两者之间的操作面板不通用。VF100的操作面板延长电缆是市售LAN线缆(直线型),VF8Z的操作面板延长电缆是专用电缆,型号是BFV9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