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8Z通过4-20mA直流电流来改变变频器的工作频率,需要对哪些参数做设定,端子3、4接外部电流表,6和10短接

楼主(2015-10-24):
VF8Z通过4-20mA直流电流来改变变频器的工作频率,需要对哪些参数做设定,端子3、4接外部电流表,6和10短接

网友A:
先恢复出厂设置,看是否能面板操作,然后将P09参数设置为4,P08参数设置为2,断电后上电启动变频器,外部输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