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V00072在执行多段速运行时,高速向低速切换时,变频器会停止,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5):
BFV00072在执行多段速运行时,高速向低速切换时,变频器会停止,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P67-P70参数发现报警代码显示OC2/OU2,可能是负载发生急剧变化,请尽可能控制负载的变化,另外把加减速时间调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