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100在调节频率时,能否通信和模拟量控制方式并存?

楼主(2015-10-25):
VF100在调节频率时,能否通信和模拟量控制方式并存?

网友A:
可以并存。需要设置以下参数:P004=7(第一频率设定信号为通信方式),P036=7(SW1功能开关设置为频率信号切换),P124=0(第二频率设定信号),P125=3、4、5、6(根据需要设置模拟量输入信号),通信相关参数设置。接线说明如下:通信的相关接线19、20、21、22,第二模拟量输入接线14、15,多功能端子接线4。应用说明如下:SW1即端子4为OFF状态时,以通信的方式设置变频器频率;SW1即端子4为ON状态时,则以第二模拟量信号设置变频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