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设计软件DT designer3 怎么设置自动跳出画面

楼主(2015-10-25):
用触摸屏设计软件DT designer3 怎么设置自动跳出画面

楼主:
用触摸屏设计软件DT designer3 怎么设置自动跳出画面,用PLC内部的M点来。

网友A:
GT3参数中有画面切换设置(含基本画面和窗口画面),设置好画面切换软元件和就可以PLC中编写程序通过改变软元件的值来控制要显示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