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100 接线端子继电器输出有什么功能?

楼主(2015-10-25):
VF100 接线端子继电器输出有什么功能?

网友A:
此继电器输出ON时 有如下功能开启时,运行信号、反转信号、到达信号、过负载警报、频率检测、电流检测(1)、电流检测(2)、异常报警(1)、异常报警(2)、定时器运行1周期结束、定时器运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