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外控方式,变频器VF0停止信号到,电机继续转动一圈,然后才能停止,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现象?

楼主(2015-10-25):
采用外控方式,变频器VF0停止信号到,电机继续转动一圈,然后才能停止,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A:
用户未对减速时间进行设置,建议用户将减速时间减小;用户未安装制动电阻,建议用户选择合适的制动电阻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