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电动机异常发热的原因

楼主(2015-10-25):
检查电动机异常发热的原因

网友A:
首先检查电动机是否处于超负荷状态,是的话需要降低电动机的负荷率或提高电动机的容量(当超过变频器的容量时,就要提高变频器的容量);没有超过负荷的话需检查电压/频率特性是否适当,如果不适当,需降低/频率特性。如果特性正常的话就要检查在低频下连续运行时负荷降低率是否适当,如果适当的话且变频器的输出不缺相,电动机仍然异常发热则说明是变频器故障。请点击查看更多变频器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