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的断路器跳闸的原因

楼主(2015-10-25):
变频器中的断路器跳闸的原因

网友A:
首先判断,断路器的容量选择是否合适,如果合适需检查输入和输出端子的接线是否正确,正确的话再检查主电路接线是否没接地。如果已经接地的话,则说明断路器不良或变频器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