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0C超小型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不转(异常显示不亮灯的情况)判断是否是变频器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5-10-25):
VF0C超小型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不转(异常显示不亮灯的情况)判断是否是变频器故障的原因。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面板应该显示“000”,如果还不是的话需按下MODE键使其显示为“000”;如果显示已经为“000”的话,将面板或外控的运行信号ON。同时将频率设定值置于0.5Hz以上。如果已经有通往电动机的电压电动机仍不转时,那说明是电动机故障;如果不显示频率同时没有输出电压,即说明是变频器故障。请点击了解PLC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