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OU2报警的原因?

楼主(2015-10-25):
变频器OU2报警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由于变频器负载变化过大,减速时间过短,导致OU2报警。

网友B:
一般是输出逆变模块或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如模块损坏、驱动电源不正常、驱动电路元件损坏、输出检测电路异常等。

我司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放大器、驱动器、CNC数控系统、直流调速器、直流电源、射频电源、工业电源、触摸屏、PLC、工业电路板、伺服电机

精修品牌:伦茨、富士、安川、三菱、西门子、贝加莱、丹佛斯、AB、ABB、伊顿、伟肯、CT、科比、三洋、松下、SEW、欧陆、力士乐、LUST、发那科、

网友C:
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