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时采用PWM控制时,P089号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5-10-25):
PLC控制变频器时采用PWM控制时,P089号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在该参数中输入要输入的PWM信号周期,在输入的PWM信号周期的±12.5%以内设定数据.数据设定的范围为(0-2000)ms.例:PLC输出脉冲的周期为1000ms,P89可根据需要设定为(875-1125)ms之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