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0CPWM控制问题

楼主(2015-10-25):
VF-0CPWM控制问题

网友A:
"要使VFOC的PWM功能有效,须:1.变频器端子No.10断开,No.11接PWM信号输入端(PLC侧脉冲发送口),No.12接PLC侧输出端COM口.2.变频器参数设定.请按变频器使用手册说明设定相关参数(P24.P25.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