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时,载波频率的作用是?

楼主(2015-10-25):
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时,载波频率的作用是?

网友A:
改变载波频率可以降低电机噪音,避免机器共振.但有可能增加电机发热.设定数据为(0.8、1.1、1.6、2.5、5.0、7.5、10.0)共七种。本设定可以在变频器运行时改变,但是低频组(0.8-1.6KHZ)和高频组(2.5-10.0KHZ)之间切换需在停止状态下才可进行.请点击了解更多变频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