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的最大使用时间是什么?

楼主(2015-10-25):
变频器制动电阻的最大使用时间是什么?

网友A:
1) 1次制动上升的电阻温度“不要超过目标电阻的最高温度上升值” 2) 1次制动上升的电阻温度“在下一次制动前完全放热,回到原来的温度” 满足以上条件的最短时间,即为制动电阻的最大使用时间。 以上内容请和电阻厂家充分协商后选定。请点击查看更多变频器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