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户自己调整变频器的放电电阻时的注意点?

楼主(2015-10-25):
请问用户自己调整变频器的放电电阻时的注意点?

网友A:
1)电阻值(Ω):和选用电阻值一样或比其更高的值。但扩大电阻值的话,制动力矩会变小。2)连续允许容量(W):和选用容量值一样或比其更高的值。 制动电阻温度会变得很高,请和电阻厂家充分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