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择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时应考虑那些因素?

楼主(2015-10-25):
请问选择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时应考虑那些因素?

网友A:
选择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需要考虑以下问题:1.需要满足制动力矩的要求2.需要考虑最大使用率的影响3.需要考虑最大使用时间的影响

网友(2016-01-15):
制动频度,功率,电机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