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简单介绍一下VF-7F/8Z变频器的通信功能

楼主(2015-10-25):
请简单介绍一下VF-7F/8Z变频器的通信功能

网友A:
VF-7F/8Z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功能是通过在操作面板接口上换装通信单元来实现的。通信单元根据通信接口的不同可分为RS232C型和RS485型两种。RS232C型通信单元常用于一台计算机或PLC与一台变频器之间的1对1的通信。而RS485型通信单元通常用于一台计算机或PLC与多台变频器间的1对N的通信,一台计算机或PLC最多可控制32个从站。由于采用了RS485总线标准,可实现远距离通信,通信距离最长可达1200m,波特率最高可达19200bps。其通信单元的内部已配置好了通信软件,对于PLC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