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简单介绍一下VF0C的通讯功能

楼主(2015-10-25):
请简单介绍一下VF0C的通讯功能

网友A:
1.可以进行各参数的设定及监控。 2.利用PCWAY软件、可以在Excel表格上进行各参数的設定、监控。 1)通信协议: MEWTOCOL-COM 2) 最大连接台数: 31台 3) 最大传送距离: 500m 4) 传送速度: 4.8/9.6/19.2 kbps 5) 数据格式: 8 bit ASCⅡ : 停止位 1 bit/2bit : 奇偶校验 无/奇数/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