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明什么是滑差判断?

楼主(2015-10-25):
请说明什么是滑差判断?

网友A:
马达转数与负载力矩的关系 马达的负载(力矩)变大时,转数会相应降低。 根据转数的下降比率来检测负载(力矩)的变动。 滑差判断的方法 根据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来计算马达的实际运行频率, 计算出频率比率,频率比率比設定値小的情况下、 即判定为过载。 频率比率=实际运行频率/设定运行频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