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选择变频器?

楼主(2015-10-25):
如何根据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选择变频器?

网友A:
目前通用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常采用高载频正弦波PWM控制(V/F控制),其载波频率一般可调,选择合适的载波频率能有效地减少电机运行躁声。用户可以根据负载和控制的要求对变频器的各种参数进行设定,故障诊断和保护功能一般都较完善。部分具有通信功能的变频器(如:VF0C系列)还可与计算机或PLC等组成高性能的控制网络,实现数据交换。 对于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可考虑采用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此类变频器可直接控制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所以其转矩控制性能比较好,可用于精密控制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