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变频器时应当考虑哪些额定输出?

楼主(2015-10-25):
选择变频器时应当考虑哪些额定输出?

网友A:
包括额定输出容量、输出电流、频率范围、精度以及过载能力等。在选择变频器的容量时,应使负载在正常的运行情况下,运行在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内,瞬时的超载也应不大于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加/减速时,应避免过电流或过电压报警。否则,即使电动机与变频器的容量相匹配,也应选择容量更大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