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变频器中设定的数据快捷地恢复到出厂时的设定值?

楼主(2015-10-25):
如何将变频器中设定的数据快捷地恢复到出厂时的设定值?

网友A:
VF系列的变频器都有“设定数据清除”参数,此参数为0时是通常状态,而此参数为1时则会将所有数据改变为出厂时的数据。所以只需修改该参数就可以简单的完成该项功能。例如VF-8Z中“设定数据清除”参数为P72; VF0中参数为P66; VF0C中参数为P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