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变频器的点动功能

楼主(2015-10-25):
请问如何使用变频器的点动功能

网友A:
各个型号的变频器的设定点动功能的参数不同,以下以VF0(400V)变频器为例:参数P29:设定点动频率,参数P30:设定点动加速时间,参数P31:设定点动减速时间。运行指令选择必须设定位遥控;SW功能选择必须设定为点动功能;将设定为点动功能的SW置于ON(闭)时,即成为点动运行准备状态;点动运行/停止/、正转/反转请利用控制端子NO.5、6进行。请点击了解更多变频器产品信息

网友:
面板有点动按钮,也可设端子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