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变频器制动电阻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10-25):
请问安装变频器制动电阻器的注意事项

网友A:
1.连接电阻器时先要把电源切断,经过5分钟后再连接。(避免出电)2.请务必用金属螺丝把电阻器牢固的接到金属板上(避免发生火灾)3.应把电阻器安装在变频器的横向两侧(间隔5cm以上)或上部(间隔10cm以上)。(不可接到下部)4.电阻器会产生高温,请予注意。

网友B:
没啥可注意的,正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