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VF0(0.75kW)变频器时出现ZNR1(压敏电阻)烧毁的现象,如何解决?

楼主(2015-10-25):
在使用VF0(0.75kW)变频器时出现ZNR1(压敏电阻)烧毁的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A:
在使用VF0(0.75kW)变频器时出现ZNR1(压敏电阻)烧毁的现象,ZNR1烧毁的同时使内板严重烧损。原因是使用时输入电压不稳导致230V以上电压出现,非松下变频器原因。由于中国地区的特殊情况,工厂的供电常出现过电压(电流)的情况,介于这一点可以尝试ZNR1放置在远离内部控制板的地方,这样即使过电压出现,ZNR1烧毁也不会牵连到内板,使得VF0的维修简单化,即使是用户也可对这种误操作及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