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跳闸时的复位方法

楼主(2015-10-25):
异常跳闸时的复位方法

网友A:
1.电源复位:一旦将电源切断即可复位。2.停止复位:①在面板设定的情况下(参数P09为“0”或“1”的设定),当按下操作板上的“STOP键”即可复位,然后能再次启动;②在遥控设定的情况下(参数P09为“2”或“3”的设定),一旦切断遥控的“运行指令键”即可复位,然后再次启动。3.面板复位:①在遥控设定的情况下(参数P09为“4”或“5”的设定),一旦切断遥控的“运行指令键”也不能复位,按下操作面板上的“STOP键”即可复位,然后能再次启动。4.多功能端子复位:①用参数P19、20、21的设定数据设定为“1请点击了解更多PLC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