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这个图纸是表示下进线么?

楼主(2015-10-25):
请教大家个问题,如果这么画电柜的电源进线,是不是表示空开是下进线?

网友A:
是的,这是楼主的设计吗?

楼主:
嗯,我这么画的,人家接的下进线,看来是我错了。

网友B:
看图要仔细!!!!!!!

网友C:
呵呵  真的不能乱画。

网友D:
楼主的画法是正确的,应该是上进线。静触头要接进线,动触头要接负载,如果接反了,会给操作人员带来危险的。

网友E:
接线的一般只会把空开上端默认为电源进线,如果反过来,有些不知道的直接以为关掉空开,直接触碰下端要触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