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计算流量计的本次累计和总累计

楼主(2015-10-25):
本人做了一个小项目是用S7-300对流量计脉冲进行累计,流量计每秒300个脉冲,作业一次大概有360000次脉冲,我将脉冲在转换成重量,这样可以得到每次作业的重量,本次累计完,我会把本次累计脉冲清零,

可是有个问题就是我的总累计量也是用脉冲来做累计的,这样就会导致脉冲累计的数据过大,会出现浮点数的数据达到上限不在累计的情况,有没有朋友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有没有例子指教一下。脉冲的计数是用浮点型数据计数的。

网友A:
改变单位做进程序中,g不行就用kg,kg不行就用t,总归可以的。在程序中做个比较,超过多少用kg,超过多少用t,低于多少用g,这样应该可以实现的。

楼主:
单位用的是KG,人家原来老的可以,不知是怎么做的

网友B:
尝试用多个变量,累计值填满后,另外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