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压力传感器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寿命是多少?是否有过压的最大时间和幅度?

楼主(2015-10-25):
松下压力传感器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寿命是多少?是否有过压的最大时间和幅度?

网友A:
平均无故障时间&平均失效前时间(MTBF&MTTF) 35.3W小时MTBF:故障可恢复 MTTF:故障不可恢复松下DP系列压力传感器都有一个耐压力值,只要不是长时间处于过压状态对本体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