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DP-101压力传感器显示屏出现乱码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10-25):
DP-101压力传感器显示屏出现乱码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常见的分析情况:造成检测头回路损坏(检测压力过大,超过了传感器的检测范围),使用环境不当(周围湿度过大,有凝冰等环境影响)。或者因为气管中水分过大,造成传感器内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