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PANASONIC 红外阵列传感器Grid-EYE的输出方式是怎样的?

楼主(2015-10-25):
PANASONIC 红外阵列传感器Grid-EYE的输出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A: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st1\:*{behavior:url(#ieooui) }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mso-style-name:普通表格;mso-tstyle-rowband-size:0;mso-tstyle-colband-size:0;mso-style-noshow:yes;mso-style-parent:"";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mso-para-margin:0cm;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mso-pagination:widow-orphan;font-size:10.0pt;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fareast-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ansi-language:#0400;mso-fareast-language:#0400;mso-bidi-language:#0400;} Grid-EYE传感器是8*8矩阵分布64像素的红外线传感器,I2C数字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