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自动检测

楼主(2015-10-25):
自动冲压设备,每次冲压完成伺服电机前进一个设定好的距离,对于规则的板子没问题;但是有时候板子上面会有其它的洞,这就要求在冲压之前需要自动检测孔的有无和位置,这样伺服电机可以跳过这个位置继续冲压。但是如何检测是个问题,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师傅给个建议呗,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视觉检测系统!

网友B:
视觉系统可以解决,但成本可能有点高,我疑问的是,你的模具的冲压位置是固定啊,我不知道不规则板材上面的孔洞对你到底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建议楼主采用视觉检测但是成本比较高。如果是有规律的孔,也可以设定几个位置传感器。

网友D:
  板的下面安装宽幅度光源,如t5型号灯管。 板的上面用宽幅度玻璃菱镜连接光敏管,后面的控制就不用写了吧。

网友E:
如果孔的位置是随机而不是固定排列的话检测起来视觉系统是最好的,现在关键是楼主说的这个机器值不值装视觉系统?

网友F:
可用光电开关,带反射镜的那种。成本低,检查准确。装在冲床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