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使用遥控器进而可避免误动作吗?

楼主(2015-10-25):
使用遥控器进而可避免误动作吗?

网友A:
由于遥控器也使用相同的发光元件,因此肯定会产生误动作。但是只有具备以下的条件遥控器和反射型MA运动传感器才会产生误动作。1.遥控器进入到传感器检测区域。2.当MA运动传感器接受的光为(数10uS)之时,使用遥控器。3.具有强大的功率。实际上即使遥控器面向MA运动传感器进行随机送信,可以确认的是数十次动作中才会产生一次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