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APION数字输出型的感应度调节

楼主(2015-10-25):
有关NAPION数字输出型的感应度调节

网友A:
NAPION数字输出型不具备调整功能。在传感器前部安置聚乙烯等红外线通过材料,因而会降低感应度。但是感应度会迟缓到什么程度,因要根据外罩所使用材料的红外线透过率,故而无法回答。注意:丙烯腈等材料红外线无法通过,如果在传感器前部覆盖光线难以通过的,那么传感器将丧失功能。